楼主(2006-08-16):
一天有位朋友问我,高压(10KV)电机比低压(380V)电机省电吗?这个问题我也模棱两可,不是很清楚,我在资料上看一般低压(380V)电机是按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而高压中不知道多少度电?比如说一台380KW的高压电机在10KV的电压下运行,它是一个千瓦一小时多少度电?是怎么计算的?
有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别人一问起来,却什么也不知道 了,实在惭愧!!各位高手请尽力帮助不弟知道这个答案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这个道理,不会省电,能量守恒可说明问题。
但在远程送电上,通常是采用高压电的,这样在电路发热损耗上会减少。
不知这样介绍,可否理解。

网友B:
问的不明白不白,就相当与1斤重的苹果和1斤重的香蕉哪个重.

楼主:
谢谢上面回复!!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上面所说的,高压电路中的计量,是不是跟低压一样,也是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

网友C:
还是三楼那句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回复!!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上面所说的,高压电路中的计量,是不是跟低压一样,也是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
对!!!
没错,也是一个千瓦小时=1度电。
呵呵~
楼主的脑子,可能有点“短路”了,好好想想电功的公式,可能能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E:
一天有位朋友问我,高压(10KV)电机比低压(380V)电机省电吗?这个问题我也模棱两可,不是很清楚,我在资料上看一般低压(380V)电机是按一个千瓦一小时一度电,而高压中不知道多少度电?比如说一台380KW的高压电机在10KV的电压下运行,它是一个千瓦一小时多少度电?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问的问题好奇怪啊, 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 你接到10kV 电源上,且不说电费,你考虑绝缘系统了么?  考虑放电距离了么? 如果接到10kV 上, 立刻就把你的电机击穿, 绕组烧坏, 这比电费要贵吧!W=uit 吧 , 该多少电就是多少点,

网友F:
你朋友可能混淆了!!!高压电机不是省电!而是降低电流.

网友G:
要遵守能量守衡哈,跟多大电压没有多少关系,主要是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