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我现在使用MCGS与S7-224XP进行通讯,使用上位机的一个COM口和一个232/485的转换器,PLC方使用一个编程口,通讯电缆用的是普通的3芯屏蔽线,这样的配置能否实现800~1200M的通讯距离?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么远的,我们用的都是在一栋楼里的。
但是据说485通讯能很远
友情顶一下。

网友B:
一应该要用到光纤通讯

网友C:
232/485的转换器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D:
可以实现,使用485通讯,波特率使用2400bps

网友E:
可以加中继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