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公司一台设备上使用的德国IPF反射式光电开关,型号为OR130270,10-30V,220mA,其他参数就不知道了,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用国产型号替代?
还有一个SICK的反射式光电传开关,是80年代初的产品,什么资料也没有,只有外壳上的一点标识,我问了SICK的代理,按这个东西根本查不到产品,但是通过使用这个开关的设备的售后服务能买到,但是一个要5000块,价格太贵,型号是optik elektronik,FR 6-12,有没有见过这个型号的?能用国产的替代吗?

网友A:
选择替代品的关键是要了解其功用,和现有的环境参数。
第一项,用的电压是多少?AC还是DC?NC还是NO?原来的是几条线?是什么颜色的?
第二项,再说详细一点。

楼主:
IPF的那个电压是24VDC,是NO的,有3根线,两根接电压,一根输出

网友B:
许多国产的都可满足
但是你还要考虑/1要多快的反映速度/2检测距离/3环境/4系统的要求的稳定型

网友C:
许多国产的都可满足

楼主:
系统要求的稳定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抗干扰性能

网友D(2007-01-26):
我厂生产的光电开关性能可靠产品类型多,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根据你的产品功能,外型规格等直接代换我厂的。你所描述的应该是NPN常开或PNP常开(实际中前者用得比较多NPN的输出是负信号负载接在正与输出间,PNP的输出是正信号负载接在输出与负间),我厂生产的光电感应距离(灵敏度)可调节,常用的直径为18mm。出厂价35元,不含税不含运费。可来电1370660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