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我原来用的无塔供水变频器坏了,可能是电容烧毁,变频器里很多膏状和液体的东西,产品是三垦的.原来的泵功率可能是小了,水压不够,现在需要换功率大一点的泵.我想把控制电路特别是变频器换大,但是对变频器了解的不多,想请教使用变频器做无塔供水使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好,怎么设置参数,最好能提供接线图.谢谢!

网友A:
用恒压供水功能就好、要变频器里有内制PID加一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我是江苏的,能提供变频器,和无塔供水的电路接线图吗?

网友B:
这种系统这是调试要花点时间,简单得很

楼主:
我现在要买变频器,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好?

网友C:
这里面有施耐德 西门子  A-B  ABB 富士  三菱  安川  LG 伦茨 欧姆龙 这些牌子的变频器你可以参考对比下!!!!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dark=%E5%8F%98%E9%A2%91%E5%99%A8&sortlink=&ftype=1&IsDarkFInd=0

网友D:
变频器不变,再加一台同功率的泵,加一块内置的IWS恒压供水控制板,和一块远传压力表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用15KW的深井潜水泵一台,变频器用三菱FR-F740-18.5K-CH的,现在需要工频和变频两种方式可以相互切换运行,能提供主线路和控制回路的原理图吗?

楼主:
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没有明显的节能效果,在二次方转距负载类型中,是没有节能价值的应用,不过用于锅炉给水系统可以得到相对恒定的水压.水塔和无塔上水空间,投资相对大,卫生或者水压波动等负面情况明显,所以恒压供水技术在新建项目中推广是有价值也是有优势的.

网友E:
用美国艾默生EMERSON的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内置PLC、PID,一台变频器就能实现恒压供水,多达七段分时段供水,实现真正无人值守。湖南用户可拨打13319569191

网友F:
如果没有内制PID,就去买个PID仪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