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实验室提供的是380v三相电,而我要做个温控系统(温控器,ssr,电热带)。电热带只有两根线(220V),请问高手,怎么把三相的改成单相电用?还有,我这个温控系统还应该加些什么器件?谢谢!

网友A:
按理取一根线与零线就是220V了,至于还要什么就要看实现什么目的了.

网友B:
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温度传感器有吗?如果是三相四线380那简单,是三相380可用一个380/220的变压器降压

网友D:
任何一相与中性先就是220V

楼主:
这个问题明白了,谢谢各位恢复。

我想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用电热带给高温导热油加热,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油温,送给温控器,温控器是通过固态继电器实现负载(电热带)的导通的。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型断路器,一个常开\常闭开关。

由于是第一次做这种温控系统,有点摸不着头,尤其是接线:1、固态继电器的输出该接哪两根线?2、小型断路器适合在这种系统中吗?(我的印象里用在电机保护比较多)3、没有接触器,带自锁功能的这种开关能用上吗?(开关的作用是开始/停止加热)

另:还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由于是这方面的菜鸟,请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E:
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我常接触,上海 OMRON的!
说说我知道的吧!
1.固态继电器上面1和2触点相当于 是开关,由3和4触点的直流电压来控制通断的
温控仪上面有直流电压输出,就接在3和4上面!
2.为了安全起见,小型断路器我认为可以用吧,选者好型号就行!
3.开关建议用船型开关(3个接点),我们用的就是!问一下你那点热带加热要多少电压?
我们是用铜片加热的,用了个220/5V的变压器!变压器的220V线一根接固态继电器的1触点,另一根零线接开关,固态继电器的2触点接开关的中间!差不多就这样的!

网友F:
很普通的一个实验
交流接触器+温控仪+热电阻(偶)

网友G(2006-09-27):
温控仪型号不同,接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