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的电压

楼主(2006-08-16):
单位有一个开关控制2个日光灯,有一个灯坏了,修的时候,发现,当开关关时电压110V,而且用试电笔2条线都亮,开时电压220V用试电笔量2条线都亮.为什么2线都有电?????开关控制火,修好后灯亮正常,为什么开关关了还有110V的电压呀??郁闷!!!!!!!!!!!

网友A:
你在日本?

网友B:
是万用表量出的电压还是试电笔测的电压?

网友C:
是不是零线有问题了?

网友D:
你这110具体是哪里的电压!问题能不能清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在日本?
本身就是110V

楼主:
用的万用表,量的,开关关110V,开220V,2根线接触试电笔,试电笔都发光.求助啊???原来是220V的.

网友C:
一定查清楚开关断开怎有电压110V?不明.是灯线呢还是火线呢,原来是好的吗?还是改动过了?

网友F:
三相220电源?

网友G:
关110V,开220V是量的哪两点电压呀。别外你的开关是带指示灯的吧。

楼主:
电压量220V 110V 的是进灯的两根线,没改动过,试电笔都亮,我也分不清哪根是火,哪根是零,救命呀!!!!!!晕了我`````````

网友H:
把2盏日光灯灯的线全断开再量,起码晓得是那边的原因,日光灯搞亮就散工啊,管它220还是110
沉默是金,吃虧是福,純屬放屁

网友I:
1,你的开关控制的是一根线  会对日光灯里的镇流器产生的高压发送到另外一根线上去了
2,别的地方的灯和这灯穿在一起了,

网友J:
我想你的灯是电感式的,是吧

楼主:
单位哪能拆着试呀,现在灯是亮了,是电感的,有何高见?

网友K:
你是否使用数字式测电笔测量的?那种测电笔不准确的,你还是使用万用表来测量吧,再一个看看零线是否正常?

楼主:
我是用万用表量的电压

网友L:
有两只镇流器的原因吧,可以拆除一只灯(零、火都拆)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