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各位前辈,通常查看电机轴承型号,都要打开电机.是否电机的轴承和电机的额定功率存在直接的饿关系!谢谢各位前辈们知道!

网友A:
查电机手册

网友B:
电动机型号与轴承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的型号表示的是电动机的机座号,不同的机座号所对应的电动机的轴承型号是固定的。
机座号       极    数             轴承规格
                            轴伸端           风扇端
63          2. 4. 6. 8.        180201      180201
71          2. 4. 6. 8.       180202         180202
80          2. 4. 6. 8.       180204        180204
90          2. 4. 6. 8.       180205        180205
100          2. 4. 6. 8.       180206        180206
112          2. 4. 6. 8.       180206        180206
132          2. 4. 6. 8.       180208        180208
160          2                 180209        180209
           4. 6. 8.           180309        180209
180          2                  211           211
           4. 6. 8.            311           211
200          2                  212           212
            4. 6. 8.           312            212
225          2                  312           312
          4. 6. 8.             313            312
250          2                   313           313
           4. 6. 8.             314          313
280          2                   314            314
           4. 6. 8.             317           314
315          2                   317          317
           4. 6. 8. 10.         319           319
                                                  信继华  整理

楼主:
多谢信继华!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型号与轴承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的型号表示的是电动机的机座号,不同的机座号所对应的电动机的轴承型号是固定的。
机座号极数轴承规格
轴伸端风扇端
632.4.6.8.180201180201
712.4.6.8.180202180202
..........
信继华整理

谢谢.另160机座以上 IP23与IP44是不同的

网友B:
也可能收集的不全,望指教?
我说的是IP54系列.

网友C:
IP23和IP44防护常用的:Y80机座一般都.180204的.90机座的180205.100机座180206. 112为180306. 132为180308.大些的IP23与IP44的不一样.拆几回熟了就记住了.也可用卡尺卡.一下轴二类径.赶上一级的.0.或者5.既为内径.除五及轴承后两位

网友B:
谢谢你!
大家都有提高与长进!

网友D:
   电机座号          极数                轴承规格                 轴承尺寸
                                      轴伸端            风扇端
  132              2.4.6.8       180308Z1      180308Z1     40*90*23

  160             2.4.6.8             309Z1            309Z1         45*100*25

  180                  2              311Z1              311Z1      55*120*29

                    4.6.8              2311                  311Z1

   225              2                  313Z1                313Z1      65*140*33

                   4.6.8               2313                    313Z1

  250               2                  314Z1                   314Z1      70*150*30

                4.6.8                   2314                      314Z1

 280           4.6.8                   2317                      317Z1        85*180*41

 315              2                      319Z1                    319Z1        95*200*45

                4.6.8.10                2319                        319Z1

网友E:
你们说的是小功率电机么? 你们分的东西怎么和我接触的不太一直啊?
难道大中型的和小的不一样么?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啊,但是我看大型的一般不带机座号啊

网友F(2006-11-15):
引用 网友A:
查电机手册

网友G(2008-09-05):
顶一个,大家说的电机手册我也想买一本~

请问具体的书名,和出版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