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除氧器的水箱上热电阻到DCS电脑显示的温度是106度,而就地温度表的显示温度是101左右,领导叫这两个测点一致,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导线电阻造成的误差.

网友A:
现场加温度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成4~20毫安的标准电流信号进行传送.

网友B:
采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A:
若三线制解决不了时,再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三线制解决不了时,再用温度变送器.
如果嫌麻烦,如果100度是经常显示的温度,如果想胡浓过关,就在PLC里减差值再去显示,一般客户都这样要求对应。还有一条,工艺对这个温度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主要看现场的具体要求来确定实施方法.
若精度要求高,就用温度变送器,若要求不十分严格,在DCS里减去差值再显示是可行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这里用的是3线制,我已经直接从DCS里减去了4度,嘿嘿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网友D:
那样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E:
糊弄吧  糊弄过去就是好样的    嘎嘎

楼主:
哎,先糊弄着走着吧
呵呵

网友B(2006-12-11):
最奇怪的贴!居然这么多XDJM叫糊弄着处理.
是不是认为不重要的参数就这样处理啊?

网友F:
怎么不考虑现场温度计?

网友G:
除氧器的除氧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最好是用温度变送器.如果是小锅炉那就把显示值修正

网友H:
就地温度表一般多是双金属温度计,精度等级的不同,而造成温度误差是正常的。消除误差要查出造成误差的原因后采取相应的处施。
除氧器的水箱上的压力与温度是对应。

网友I(2007-01-13):
采用四线制是否可以!

网友I:
四线制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温度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K:
就地温度表一般多是双金属温度计,精度等级的不同,而造成温度误差是正常的.这个是正确的除去校验原因,有误差是对了,热阻精度比双金属温度计高多了。

网友L(2007-02-22):
你这是凑数~!我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和你说的一样~!也是3线,不过我这的是因为中间接线箱中的端子出现氧化造成的偏差~!在化工单位,大多数的温度控制要求较高~!你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M:
应当首先判断一下误差产生的部位,用标准器在现场热电阻端测量阻值,如果与现场表一致,则是线路误差或卡件的误差,如不一致,则是现场温度计精度低所致。

网友N:
大家常用的方法,减掉。

网友N:
我也同意,热电阻的精度还是要比现场的准确,先测量下现场阻值,再到柜后测阻值,看是否一样,若一样,查表,和DCS比较。如DCS不准,需要多板卡进行校准,不过这样的情况基本不会出现。

网友O: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这里用的是3线制,我已经直接从DCS里减去了4度,嘿嘿

我已经直接从DCS里减去了4度,
只要一,二次元件都是合格的,这是维一的办法

网友P(2007-04-28):
那么近的距离的引线电阻一般是很小的,完全是在数据采集卡能消除的范围内的。一般就是现场的两个测量设备都有测量误差造成。

网友Q(2007-05-30):
呵呵,技术不是这样搞地。

网友R:
大家真是厉害,有这种方法解决哦

网友S:
大家都这样糊弄,好象不是一个工程师的做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