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6):
我前不久装了一套房子的电路,三间房三个空开,刚开始一彻正常,一个星期后厨房一趟就开始跳闸,<另两间正常>.检查线路正常,合上空开后当时不跳.隔4-5小时又跳.换空开还是一样隔几小时又跳.该房是老房无接地线.厨房3盏灯4个插座一个抽油烟机一套浴霸.请教各位大师是何原因.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小分析
根据你的描述房子内负载不多,可以排除开关容量因素。可以查看线路及电气是否有对地和短路。

网友B:
有漏电开关吗?

网友C:
还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房子内负载不多,可以排除开关容量因素。可以查看线路及电气是否有对地和短路。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id=&sortlink=&pingpai=TE&dark=&adparamete=&prices=0&pricee=0&leadtimes=0&leadtimee=0&ftype=ProductSeriesTree&seriesnumber=TEEDM06&IsDarkFInd=1
对,如果有漏电开关。就是家里有漏电情况

网友F:
不用看了,定是线路中有破损短路

网友G:
短路?估计不是,要是短路的话空开根本打不上.可能是某个电器的问题.

网友H:
我认为是线路有轻微接地,因为要4、5小时才跳,如果接地严重的话,空开是送不上去的。

网友I:
不用看了,定是线路中有破损短路.

网友J:
线路中有零星破损
平时使用是不会有问题
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对地的
检查线路

网友K: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估计有受潮的线路

网友L:
厨房一般比较潮湿的,可能是线路破损了

网友M:
带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N:
先查抽油烟机了~!~!~!
其工作环境差!容易出问题!~!
先把抽油烟机从线路中去掉!~!看还跳闸不~!~!
在一个一个排除!~!~!
我有恨小日本~!`
          但现实告诉我了什么叫差距!~!~!
          学习.........超越~!~!~!~!
         http://taiyu.2000y.net

网友O:
我感觉应该是线路受潮轻微接地,因为是厨房,线路多少会被潮气侵蚀,用万用表测试对地电阻.菜鸟的个人意见!

网友P:
可能是用电器问题,用排除法,一个个试一下.

网友Q:
有可能是漏电开关零线接点不对

网友R:
定有轻微对地!!!

网友S:
兄弟有摇表的话,试试测一下对地电阻。

网友T:
1

1空开容量是不是小了还是空开质量有问题一般象你这种问题有80%的概力    2一般对地漏电想你这种情况空开是可以送上除非是漏电开关你可以用摇表摇一下其电阻正常否      3随便问一下你的空开是新的吗如是旧的话会拙现此问题

网友U:
各位分析有理,用久了就会这样

网友V:
呵呵 还有个问题大家没注意 就是开关本身的问题 先换个开关试试  这种情况我见的多了

网友W(2006-09-16):
看看是不是线路接头的地方有松动,不染就是有接地点~

网友X:
用摇表测试一下电路电阻,本人也是新手

网友Y:
浴室蒸气进插座火对地或对0短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