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请教各位大哥:

     本人用的是GP7.01中文版,从GP2301和GP2500触摸屏上读取工程,当到"从GP上读取

工程数据......"时报错"!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不知是什么问题?

     (1)GP7.01中文版软件是第一次使用,不知有无问题.

     (2)电缆应该没问题的,因为读取时触屏均自动进入"DATA TRANFER ....",且能读出GP

触摸屏的型号和版本号,通信也应该没有问题.

     (3)触摸屏文件是繁体中文的,但以前我用三菱触屏简体版读三菱GOT940繁体文件时

最多读是取的画面上的文字会乱码,是不会报错的,不知GP屏如何?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的?!自己顶一下!
---------------------------------------------
     今天试了一下另外几个屏,有两个GP2500L屏能读取整个工程,说明软件和电缆和设定等都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其它屏的工程在下载时设定没有选中"装载信息Upload infomation",所以不能上传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办法读取触屏的程序?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屏幕设置了密码的缘故吧,猜测,帮顶
希望高手跟贴

网友B:
楼主!屏没有设置密码!数据线和软件也都没有问题,装载信息没有打钩,要读出程序需要到日本去!

网友C:
相關UPDATE DATA INFORMATION被開發者取消了。換言之;禁止下載以及修改。

网友A:
一言惊醒梦中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