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我所在工厂炼钢厂有一个氧枪电机,变频调速.  一次氧枪不动,经查变频器没报警,抱闸制动没事,电机不接地,相间电阻只差0,2欧(电机11KW)后来甩掉变频器试结果合闸放炮(100A)空开.更换电机后正常.
  谁能告诉我电机相间电阻相差多少正常?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局部匝间短路后,过热引起相间绝缘降低后,变频器保护动作.直接启动时产生相间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