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接地系统常要做安全接地、防雷接地,但不知道防雷接地能不能接到安全接地干线中,会不会将雷电引入到设备外壳而使设备损坏人员发生危险??

网友A:
可以做成联合接地

网友B:
应不能接入,打雷时应该是会对电网有影响

网友C:
可以做成联合接地!

网友D:
不能,但可把安全接地另用地线引到地下的防雷接地体做成联合接地系统。

网友E:
都是接地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F:
我以前单位做的产品,防雷的接地和系统保护接地都是分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成联合接地!
我不懂,瞎说一句。
防雷的原理就是将雷电的高压很快的接地,变成零,所以瞬间会有很大的电流。如果把防雷地和系统地接在一起恐怕会有危险。

网友G:
同意8楼5楼

网友H:
能说说为什么能够将安全接地与接雷接地接地接在一起吗?关注中感觉接在一起还是比较危险.

网友C:
本身工业建筑物已经与安全接地构成接地网.并且是多点接地,防雷接地引下来后,是可以与接地网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I:
没事的,跟地是等电势的

网友J:
我认为不能接在一起,因为当有雷电瞬间高电压会通过安全接地线对其它电气的反击,被雷针都要离开电气设备5米,当有雷电时如果人站在被雷针接地线7米之内都会形成跨步电压有生命的危险!可想而知了.在<<电工技术>>也有人分析过这个问题!

网友K(2007-09-06):
不同用途,不同电压等级和不同区域的用电设备的接地(包括保护性接地,功能性接地)推荐采用共用接地体;对其它非电力设备(电讯及其它电子)除有特殊要求外,也可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因此建筑物的防雷接地必须通过“总等电位联结/主电位平衡”导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K:
不同用途,不同电压等级和不同区域的用电设备的接地(包括保护性接地,功能性接地)推荐采用共用接地体;对其它非电力设备(电讯及其它电子)除有特殊要求外,也可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因此建筑物的防雷接地必须通过“总等电位联结/主电位平衡”导线连接在一起。但要注意有一些基本要求,并不是随便的、胡乱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