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求助qd75p定位模块与mr-j2s如何做连接?我在定位模块手册上有qd75d与mr-j2s的连接图
不知与qd75p如何连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SHUIZHUSANGUODONGZUOLBUCHUSUNZAO

网友B(2006-09-17):
直接接线就可以,如果要实现绝对值控制需要加每个电机需要加接3个输入点和3个输出点.具体的可以通过邮箱:xuhaiqiang2000@hotmail.com或者QQ:185497114交流,我做过QD75控制7台步进电机

网友B:
按照QD75D说明手册中附录的接线图接就好,注意公用同样的24V/0V电压,减少干扰.
如果需要实现绝对位置控制,I/O的接线顺序一定要按QD75D说明中"绝对位置恢复"功能的线序连接!我吃过这个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