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搜了一下,没有到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发个贴问问。
出于掉电重启或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在应用步进电机的系统中,是不是应该加上原点检测呢?
不需要检测电机的步数,只是检测电机原点的位置,在系统刚开始动作时,电机能回到原点。
步进电机的原点检测,用什么传感器好点呢?敢怎么装的?不知价格要多少的?

楼主:
谢谢工控兄,U型光电开关,那里有得买啊,这么便宜,呵呵。
另外,光电开关,需要放大器吗?还是直接能断就行的。

网友A(2006-09-17):
拆开滚轮式的鼠标,有类似的光电开关卖,一个2 元.

楼主:
楼上的厉害,这都能想到。

网友B:
控制系统也可以做原点监测,比如开机初始化的时候,电机回到原点。

楼主:
不知是如何检测的?检测对象是什么呢?轴还是??

网友C(2007-01-25):
本厂生产各种规格槽型光电开关,灵敏度可调,13706608650价格适宜

网友D:
可能细分的还不够,仪表电机步距角很大,有的大到45度,如果细分数足够,一定会平稳的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写,可能是大家觉没有必要写吧!用过几次步进电机的人都知道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控制进行角位移的,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如果你使用步进电机带动丝杆使滑块来回移动,你应该在滑块的前后终点位置安装感应器。
感应器一般用光电的吧带槽的那种。
你可以写段程序确认步进电机是否在原点上,没有的话让步进电机做回走的动作,速度可以慢点,如果你用三菱的话用这个指令 plsy。
具体是这样的   plsy k500 k0 y0
因为参数中用了  k0所以马达会一直走下去,除非前面的条件不导通。
你必须在前面加一个感应器导通的条件。感应器导通的时候让它停下来。
具体做的时候可能比我说的要复杂些。
如果你用三菱plc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和我聊聊可能帮的上忙。sankyo_feng@163.com

网友F:
从步进的应用限制来说,他是开环控制。所以加上原点检测是必要的,检测元件选接近开关吧。利用PLC都带有的原点回归指令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