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NT5Z触摸屏跟电脑连接线,用USB接口连接,那个USB连接线是市场上通用的USB连接线吗?还是欧姆龙有专用的连接线,知道的来说下,谢谢。

网友A:
就是市场上通用的USB连接线

网友B(2008-02-05):
好像不是:
2-----------2
3-----------3
5-----------9
7-----------5
8-----------4

网友C:
就是通用的,放心用好了

网友D:
打印机的数据线就行

网友E(2008-04-13):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的数据线就行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