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为什么双连开关中两根线插在同一端,不知电线的具体连接是怎样的.

楼主:
这样看来至少要三根线,不知到另一个开关的插孔是怎么插的.......

楼主:
中间的具体布线又是怎样的.........不知谁能画个草图..................

楼主:
不知这样接是否正确。。。。。。。。。。。。

网友A:
找个万用表 随便量一下就OK了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上端是电源进线的公共端,两个开关之间用跳线连接。下端两个插孔一个是上开闭一个是上开关,相当于双向开关。

楼主:
我只想知道具体的线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上端是电源进线的公共端,两个开关之间用跳线连接。下端两个插孔一个是上开闭一个是上开关,相当于双向开关。

开和闭怎么会在同一端,要是按下去的话不是都是开,就是都是关,怎么会一个关一个开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一个开关的公共端接电源的火线,另一个开关的公共端接负载就行了吧。开关的另两个点就是跳线了。

网友B:
你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不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网友D:
就按10楼的方法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