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用89C2051做0-125度的温度计

网友A:
P1口的上拉电阻取那么小吗?

网友A:
更正:没看清是用的共阴LED,共阴的应该这么用,但LED的阴极需要加驱动较好,

网友B(2007-08-11):
数码管这样接有点强

网友C(2008-05-03):
能不能加一个键盘电路,如采用中断查询的方法,要八个键的,按下那个键,就显示那个通道的数据,小弟不太会接线,麻烦帮下忙啊.

网友D:
不错 上拉电阻最好10K

网友E:
上拉电阻有什么左右啊,
led要家上拉吗?
刚接触单片机,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