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我们公司一数控车床~FANUC0-TD系统的  现在一开机 屏幕就显示NOT READY进ALARM没有报警号, 应该是伺服系统没准备好的意思,厂家说是到急停钮线的断了,可是经检查线没有问题。而且按超程解除键还可以把“准备不足”给消除 1分钟左右又出现。。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办,要看车床随机的梯形图,看看没有准备的原因,不知是否为全机能数控?有些厂家把好几个条件串到一起,报未准备,好好看看电路图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是伺服没有准备好,应该报401等

网友B(2006-10-28):
最好是检查一下机床驱动的电源是否给好,要是有的地方接的虚也不行

网友C:
你打开后边电控箱看后边主轴AMP显示LCD上显示的是什么?如果没显示,就先看看24V和22OV有没有,如有就是主轴AMP坏拉没有,就是电源扳有问题。不过你那问题是很麻烦,你的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D:
是限位超程开关的弹簧坏了,所以信号没有准备。有问题,请找瑞贝尔 0512-68052881
www.worldnc.oc

网友E:
按楼主的描述,应是超程限位开关的问题。

按NC输入条件,将限位开关逐个检查,看是否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