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紧急求教:三千瓦电动机应配怎样的保险、空气开关、热继电器 、交流接触器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呀  说清了在救

网友B:
电机铭牌上的数据报上来

网友C:
保险20A、空气开关10A左右、热继电器 10A左右、交流接触器10A

网友D: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E:
你肯定么?要是步进电机那?上次接个变频电机才4kw,电缆用的10平方铜还发热那、

网友F:
这年头主回路谁还用保险啊,弄个短路器什么的就可以了,DZ47.GV2什么的

网友G:
RT18-63(63A) ,DZ47-D10,

网友H:
在问题没有弄清楚前大家还是不要盲目下定论的好啊,慎重,别害了人家兄弟啊

网友I:
若不是频繁起停可以按如下方法选择:
空开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值
接触器额定电压大于等于电机额定电压  电流按 I=P/KU   其中 K取1.0---1.4 之间值 选择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大于计算出的电流值就可以了
热继电器也是一样的选了,保险的电流按2.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值选就可以
不过我在主回路中通常不设保险

网友J:
楼上的兄弟:电流按I=P/KU   其中 K取1.0---1.4 之间值? 是单相还是三相呢,P=1.73*I*U*cos()*K是三相的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