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请教 什么是浮充,什么是均充  我是新手  ~  今天检验一个直流屏搞不懂均充电压多少  浮充电压多少   ~~有9个12V的蓄电池帮帮忙     请吃饭  呵呵

网友A:
有专用的充电机的,给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充电机的,给信号就行了.
,能否具体点解释呀,谢谢。

网友C:
开始恒流和后恒压
我也忘了都还给老师了只记得这两点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D:
也想知道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   希望哪位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E(2006-09-16):
均充呢是给整个电池组一个比较高的电压,然后控制充电电流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值,比如104节2V电池组,那么可以限制在以60A左右的电流持续充电,当104节电池总体电压值达到规定同时电流降低至某一给点值,比如6A,则均充结束,也就是说均充一直是以大电流进行充电.浮充就是以一个恒定电压值,比如上面说的104节电池大约230V,那就长期以234V的电压加在电池组上,便于当出现某组电池电压降低后立即进行补充式充电.

网友F:
正确,正确,我们给移动公司做充放电也是这样地

网友G:
直流屏的问题比较多,欢迎大家多发言,给第兄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