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我是一位DCS维护新手,请教各位在DCS在运行中有哪些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专门负责DCS还是连现场仪表设备都要一起的.要是你的系统是刚建成的话那你可能什么故障都有机会见到,我跟过过程的,你就见招拆招吧.

网友A:
现场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B(2007-02-03):
一言难尽

网友C:
我也是DCS维护的。关于这方面大多是现场硬件问题多些。DCS一般难出问题。只要弄懂系统结构及控制原理就行了。多花点工夫在现场设备上

网友D:
从现场的表开始到柜后,到板卡,有的还要经过隔离器。从板卡到服务器,服务器上的组态到画面。先都熟悉了。就不怕了。多看看图。

网友E:
一般出问题的是I/O卡件和端子板,真正的控制单元是不会坏的.还有就是网络故障,要多注意网线的水晶头,那东西如果松了,所有测点全部下网,完蛋!其实最主要的容易坏的是二次仪表,当然那是仪表工的事情.

网友F(2007-03-11):
仪表和系统还是不要分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