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7):
[]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入来控制其输出转速的,但是现在我的控制器没有模拟量输出口,无法直接将模拟量传给变频器,所以想问一下各位高人,现在有可以由数字量输入l来控制变频器输出转速的变频器吗?

      我指的是一款伺服电机的功能比较强大控制器,它同时又相当于一个PLC,只是没有模拟量输出口,现在这个控制器除了控制伺服电机外,我还想让它额外的控制一个变频器,这样就不用需要另外的PLC来控制变频器了,同时这款控制器不支持串口通信,我也不想给这个控制器增加总线模块,以节约成本。因为它有足够的数字量输出口,我就想如果有直接接收数字量输入的变频器的话,我以上的计划就可以实现实现了。各位高人,针对这种情况有何想法,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样的数字设备;
能与变频器通信的话就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一款伺服电机的功能比较强大控制器,它同时又相当于一个PLC,只是没有模拟量输出口,现在这个控制器除了控制伺服电机外,我还想让它额外的控制一个变频器,这样就不用需要另外的PLC来控制变频器了,同时这款控制器不支持串口通信,我也不想给这个控制器增加总线模块,以节约成本,因为它有足够的数字量输出口,我就想如果有直接接收数字量输入的变频器的话,我以上的计划就可以实现实现了。各位高人,针对这种情况有何想法,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走过路过的朋友,有人回这个帖子吗?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回贴!

网友B:
看都看不懂,就更别说回帖了,但是我觉得要是能和变频器通讯的话就好办了,
但是你的哪个东东又没有通讯串口

网友C:
数字 接口类似 PLC的 DO?

网友D:
现在有些变频器是可以通过脉冲来做速度给定的,就象给步进电机驱动器那样,频率决定速度。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E:
可以。

第一种形式:采用变频器的内部编程,由开关量输入控制它的运行,比如,在内部设定好一个运行工况,然后,通过激活开关量的输入口,去执行这个运行程序。这是一种采用开关量来控制电机运行的形式。他不能连续平滑的调节给定,但它可以按照你预设指定的给定值运行;

第二种形式,采用装置内部的数字电位计控制电机的转速,可以平滑连续的调速,通过开关量输入的两个端子激活控制,一个为加速,一个为减速。相当于两个按键,就像是操作面板上的那两个加/减按键一样。高电平激活,低电平保持。

OK?

西门子的任何一款变频器均可满足上述控制要求。我相信,其他的品牌的变频器,也会有许许多多能满足这种“大众化”的工艺要求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看法。变频器都有几个端子,方式一通过设定可以让某个端子和公共端子短接以某一频率运行,这种方法变频器只能在几个固定频率之间来回切换,不能无级调速。方式二可以无级调速,还是那几个端子,通过设定,一个端子和公共端子短接频率上升,另一个端子和公共端子短接频率下降。具体那个端子看说明书好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