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8):
哪位大虾给我这个菜鸟讲解下SEGD指令啊  [SEGD K1M100 K2Y000]这条指令具体是怎么实施和实现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虾给我这个菜鸟讲解下SEGD指令啊  [SEGD K1M100 K2Y000]这条指令具体是怎么实施和实现的啊。
k1m100:m100-m103(4位); k2y000:y000-y007;
就是将4位(m100-m103)二进数译成一位16进制数(0-F)由Y000-7驱动数码管来显示;y0-7分别对应数七段码管的a-f。

楼主:
学习了 应用中还是搞不懂,例如以下这个小程序
-------!Y23!------------------------------------------------------------------------------------[BCD D5 K2M100]
-------!Y23!-----------[SEGD K1M104 K2Y010]
-------!X3!-------------[SEGD K1M100 K2Y000]
其中Y23是自动售货机的投钱指示,X003是找按钮,D5中存有投钱的数额,这只是进行译码的一段程序,加减运算等其它程序都以在主程序中写好.
望大虾具体讲解一下这7段码(上述小程序)是怎么进行译码的.(两个7段显示屏)

楼主:
学习了 应用中还是搞不懂,例如自动售货机中的这个小程序
-------!Y23!-----------[BCD D5 K2M100]
-------!Y23!-----------[SEGD K1M104 K2Y010]
-------!X3!-------------[SEGD K1M100 K2Y000]
其中Y23是自动售货机的投钱指示,X003是找按钮,D5中存有投钱的数额,这只是进行译码的一段程序,加减运算等其它程序都以在主程序中写好.
望大虾具体讲解一下这7段码(上述小程序)是怎么进行译码的.(两个7段显示屏)

网友A:
-------!Y23!-----------[BCD D5 K2M100]
如果y23on ,就将寄存器d5的数据(二进制)转换城BCD码由m100-107表示(输出)
-------!Y23!-----------[SEGD K1M104 K2Y010]
如果y23on ,就是将4位(m104-m107)二进数译成一位16进制数(0-F)由Y010-017驱动数码管来显示.
-------!X3!-------------[SEGD K1M100 K2Y000
如果x3on ,就是将4位(m100-m103)二进数译成一位16进制数(0-F)由Y000-7驱动数码管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