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6-08-18):
问个菜鸟问题,如国一个灯炮+_两端分别叫1,2. 我现在把灯炮接在电原上电原是220的,灯亮时1,2两端分别量出是220, 0 伏 ,但零线断了之后1,2两端量出是220,220. 这是个初中问题是关于电势的问提,我想问一下,零线断了只后为升么2端量出220伏啊,能用物里知识解誓一下么

网友A:
220V电流通过电灯设备并未回到零线,此时2等同于串了设备电阻的火线,当此线路接通零线时,形成电势差,电流通过设备回到零位,

网友B:
2楼的说的对!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开关要接在火线上的原因,如果开关接在零线上,当断开开关的时候,灯口依然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