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8):
我这里有一些三菱电机,用来控制云台的,不知道为什么电机运转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自动停止的现象....我用的电机是24V 50HZ 4W 还有个标示:1RPM我不懂是什么参数!

请问这个是电机的质量问题??或是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电源提供正常!

网友A:
1rpm指每分钟1转,会不会机械结构有问题

楼主:
这个还不能肯定,我换了个好的电机再上去试看看,不过得等运行几天后才能知道!
我一直认为是干扰问题,可就是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