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6-08-18):
我在100/5的电流互感器上看到                                                                                                    一一次电流为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为 1   2    4   5  10
可以看出,一次匝数乘以一次电流不变

根据I1/I2)=(N2/N1,I2=I1*N1/N2,I1*N1不变,N2也是固定的,那么I2也是不变的,该怎么理解呢?请教?!
一个100/5的电流互感器,铭牌标明穿2匝 由于粗心直接穿心进入电表,其计量有何变化。变大?变小?不变?

网友A:
直接穿心进入电表,就是200/5的互感器.
计量变小!

网友A:
N2与I2是不变的,而N1是变化的,所以对应的I1也是改变的.
即:200A时,N1=1
100A时,N1=2
50A时,N1=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穿心进入电表,就是200/5的互感器.
计量变小!
我们公司最近组织了一次技能考试,其中一道题目是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题目如下:
一个100/5的电流互感器,铭牌标明穿2匝 由于粗心直接穿心进入电表,其计量有何变化。
我的回答是其2次电流变小 读数也跟着变小 但是被判错 我同事的回答是电流变大 计量也会变大 被认为是正确的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为什么少穿1匝反而电流会变大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单位的高人不少!

楼主(2006-11-06):
引用 网友A:
N2与I2是不变的,而N1是变化的,所以对应的I1也是改变的.
即:200A时,N1=1
100A时,N1=2
50A时,N1=4
......
[I2应该是改变的,对应的I1是不变的,因为原边电流不变,
答案是电流减小

网友B:
倍率变大了!

网友C:
计量变小!

网友D(2007-10-08):
最近看电流互感器的知识,看来高人真多,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