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8):
大家好!我经常想通过SIMATC MANAGER查看一下现场PLC的负荷,可是,应该怎样查看才可以知道该CPU(S7 416-2)的负荷情况呢?SIMATIC MANAGER里可以查看到现场CPU的信息,可是信息里并没有关于负荷的信息。请教一下各位,先谢了。

网友A:
进入Step 7的硬件组态, 点击"On Line". 你在线之后, 点中CPU, 然后鼠标右键--->"module information".

在"module information"对话框里的 memory功能栏, 左边是"load memory"负荷的信息, 右边是"work memory"负荷的信息. 下载新程序的时候, 要注意"load memory"还有多少的剩余空间. 我们最关注的是CPU运行负荷的信息"work memory", 推荐运行负荷尽可能控制在70%以内!

楼主:
谢谢您!我查了一下,它有三个,以下:
1.   Load memory ram:     28%
2 .  Work memory code:   50%
3.   Work memory data:    16%

问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先谢了!

网友A:
Load memory ram ---- 存放不包含符号地址和注释的用户程序. 硬件组态的 System Data也是  保存在这里. 这里存放的数据块, 是静态的数据. 除非我们对Load memory ram 进行数据写操作.

Work memory ram ---- 仅存放CPU运行时的程序(Work memory code)和数据(Work memory data). 这里存放的数据块, 是跟随CPU运行要动态刷新的!

你的Work memory ram 加在一起是66%, 运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