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8):
各位大虾:
     我现在手上有两种不同通讯格式的外部设备要和三菱的FX2N进行通讯,选用的是FX-485BD,在三菱的编程手册上有提到D8120在程序的运行中只要关闭RS命令就可以更改通讯格式的,可是我怎么都更改不过来的,不知道各位有没试过这种通讯的呢?

网友A:
好象是关PLC电源后重起才生效的...
只能统一通讯格式

网友B:
实际测试中设置D8120推荐设置1886

具体含义为:

b0=0表示数据位为7;

b2,b1=(1,1)表示偶校验;

b3=0表示停止位为1;

(b7,b6,b5,b4)=(1,0,0,0)表示波特率为9600;

b8=0表示无首字符;

b9=0表示无尾字符;

b10为留存,可以设置为1或者0;

b11(为DTR检测控制线)=0表示设置为:接收;

b12=1表示使用硬件握手:信号线ER(DTR)和DR(DSR)用来控制数据发送接收,

232BD和计算机串口的接线方式为:2-3,3-2 ,5-5,4-6,6-4 (另外,经过用户测试,D8120设置成c881也可以,

具体可以参看232BD文档对应的波特率等)

注意:设置后必须关PLC电源,再重新给PLC上电,以上设置才能生效。

网友B:
使用三菱的232ADP,485BD,485ADP通讯模块通讯时,需要通过编程软件或手操器设置三菱PLC中

D8120、D8121两个参数,其中D8121可设置PLC地址,D8120可设置PLC通讯参数。D8120推荐设置E080,

具体表示的通讯参数如下:

协议: Link

数据: 7

校验:无

停止:1

传输速率:9600

硬件:RS-485

数目检查:YES

控制程序:Format4

注意:设置后必须关PLC电源,再重新给PLC上电,以上设置才能生效。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要做的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就要改变D8120的参数,这样才能和两种不同设备间的通讯的。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C(2007-07-20):
我D8120设为6881

网友D:
设置成什么参数,要看你使用什么接口,是232,还是485,同时还要看你使用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还是无协议通信。这些不同之处关键在后八位上

网友E:
实验证明在有RS指令的时候是不能设定D8120的

网友F(2014-04-19):
学习了
正需要

网友G(2020-05-26):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仿三菱的板式PLC的485的Modbus RTU通讯,用的RS指令,设置完D8120后就可以通讯了,不用再在参数里面设置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