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XDPS系统故障

楼主(2006-08-18):
请问新华XDPS系统中参数突然变成粉红色(就是没数据通讯的状态是什么原因)过几秒中又恢复好了...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换DPU卡件就好了,但最近换新卡件也没用,请教高手什么原因及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不是卡件的原因,是现场送过来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B:
有道理哦!

网友C:
能不能是网络通讯问题呢?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换卡件,还是现场设备的故障率高

网友E(2006-11-10):
我们厂里也有这样的事情哦,一下突然变粉色了,然后又变绿色

网友F:
去端子牌上量一下电流或电压稳定不稳定再说 看看对应的卡件上的其他数据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