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

楼主(2006-08-18):
用松下伺服电机定位,假设有4个工位分别为1,2,3,4.对应的脉冲数50,100,200,300个脉冲数。以1工位为参考点,工艺为开机从1工位走到3,然后从3工位到2工位,再从2工位走到4工位,最后从4工位走到1工位(即参考位),以此循环。

请教用PLC如何高计程序呀?

网友A:
用也一点的马达,可以有4个动作输出.就可以了,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