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给看一下指令是否正确?

楼主(2006-08-19):
最近因为考试需要使用松下指令写一段指令,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是否正确,特请教一下
我写的星三角启动指令对吗?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合理,说实话太不合理。
你那个延时什么意思?
星三角运行之间倒应该有个适当延时。
看的出来基本原理你是知道,但程序不够优化,也不合理,经验不足。
做PLC工作经验极其重要!

网友A:
你考试用不用运行?
你是在学校?
应该试验一下看看

楼主:
考试不用运行,难道不需要一个延时吗?在星和三角转换时不用延时是否对电机不好?继电器线路里面也有个延时,所以我在这里也加上了一个延时,楼上的高手谢谢你,对于语句这样的写法不知道是否正确?特别是POPS后面,如果使用RDS指令最后一句使用POPS正确还是现在的指令正确?谢谢

网友A:
在星和三角转换时不用延时是对电机不好,的确应有适当延时。但是你的程序延时加错了,你一步一步检查一下看看。写语句很简单,你对照课本看一下没错的。工作限制我只是下了班在网吧回复,自己的电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用。语句我没有仔细看,你自己搞的定。堆栈压栈的指令的确不好写,不过不难,真的。

楼主:
谢谢你,我先自己看看那里出现问题,到时候还需要请教你来,谢谢

楼主:
星三角不是先封星点再接通电源后转换成角连接吗?还有一个对于延时指令应该是:TX1 K30还是TMX1 K30,再说明上没有M的,我看了一些举例怎么还有TMX1那?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