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我们公司一台设备出现故障,一个输入点损坏,需要更改,但是更改后的程序在下载时总是提示"rom 操作",写PLC的动作不能完成.我们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产生问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请详细说一下下载步骤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原来是EPPROM的保护开关打开了,程序无法写入.关掉后就可写入了

网友B:
呵呵;
EEPROM是有保护开关的;
可以将程序直接写入RAM内;

楼主:
楼上的兄弟,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