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各位,请问哪位知道变压器加了电容补偿后为什么一相电流下降100多个电流,而另两相没什么变化啊!哪位能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加的,应该是一平衡的

楼主:
直接加到低压侧铜排上,投入电容就是一相下降。取消就正常,《自动补偿坏了我用的手动啊》

网友B:
请问:
加多大的电容器?
几组?
各组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真是不好意识我的这个电容柜的6个接触器的A相都烧坏了!现在我已换了新的控制器和接触器,效果好几及了!!!

网友C(2006-10-20):
是不是三相不平衡了?过补了?

网友D:
用电设备变频器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