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如题,4个触摸屏与1个三菱Q系列PLC通讯,其中1个触摸屏需要10.4以上的,其它三个只需显示3-4行就可以了,现在我采用的是GP25004个,Q系列配了一个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通过以太网与触摸屏连接,感觉这种使用有点奢侈,有没有其它方法485连接或以太网连接,3个屏可以换小一点的5.7或者4.7等等,各位达人出出主意,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A:
可以选用台湾WEINVIEW触摸屏 一个10.4的MT510T  3个5.7的MT506L   价格一共不到1W
如果小屏画面要求高的话 可以选用 MT506T 真彩的  3个屏贵出差不多2000块  应该比楼主的方案便宜很多了  如果10.4的屏需要以太网口 也就是MT510TE  就比普通MT510T贵出  4000块    呵呵~`     13770718752    025-84232814

网友B:
你就用三菱的触摸屏啊,它的屏有这个功能,不过就是贵了点

网友C(2006-09-18):
Q PLC配一个QJ71C24(232、422通讯模块)就行了,422口连3个GP,232口再连1个,方便的话编程口可以利用一下;而你现在的方案是奢侈点,但效果好啊!配Pro-server、GP-Web软件你还可以实现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