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我有以台三米机械滑台,想用普通电机和变频器进行调速,不只是否可行,转速为6~40r/min,如不容易降下转速,可在电机后接 减速箱降速。清高人指点。电机功率4Kw,另外谁能告知4Kw变频电机的大概价格,小弟先谢啦。

网友A:
在电机后接 减速箱降速后,是可以的.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的,只是要在电机后加变速箱!

网友C:
没有问题,如果对象的速度比较低的话,你可以选用极数尽可能多的电机(当然比要算好),目的是
减速器的变速比小点,以提高转换效率和节能

网友C:
哦,忘记了,4KW变频器价格,那要看你选什么品牌了,大概4000元左右吧(好点的)

楼主:
谢楼上各位老大,我看很多文章介绍,用普通电机和变频器进行调速容易烧电机,因为普通电机绝缘差,转速低时散热不好。不只用这种方法是否也有这种问题。该怎样解决 ?

网友D:
你最好保证变频器运行频率在10以上,这样就没问题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客户电机用了半个月就坏,连续坏好几个,最后我去看,是员工不懂操作把频率调太低了,设定最低速度后再也没问题出现

网友A:
若低于10HZ以下运行时,最好在电机尾部增加单独的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E:
低于10HZ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A:
加冷却风扇,是可以的.

网友F:
经常在低速运转的话还是换变频电机吧;

网友G:
可以。但是频率过低导致电机转矩降低,容易发热,最好在电机后加减速机。

网友H:
同意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