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上plc

楼主(2006-08-19):
我用step7连s7-200,plc在stop状态下在step7中能看到plc,但是运行后,却显示通讯错误,连不上pl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路高手啊

网友A:
STOP状况下能否读取PLC的程序与信息?

网友B:
可能:1.通讯电缆错误
2.通讯端口设置不对,在控制面板setpgpc中正确配置

网友C:
s200不是用STEP7的.

网友D:
4楼的你胡说什么呀,是可以用的,支持三楼的

楼主:
stop 状态下可以读取信息,可是run运行后,连不上plc,另外s7200有两个端口,0和1,1口在run状态下可以读到plc,0只能在stop下才能读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程序设计的只能用0端口通信..help me

楼主:
re 3楼朋友:
1.通讯电缆错误
2.通讯端口设置不对,在控制面板setpgpc中正确配置
换了电缆,用原始的设置,还是老样子. 这些设置原来可以用的,突然之间就连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op 状态下可以读取信息,可是run运行后,连不上plc,另外s7200有两个端口,0和1,1口在run状态下可以读到plc,0只能在stop下才能读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程序设计的只能用0端口通信..help me
0只能在stop下才能读到,说明0在程序里是自由口通讯方式

网友F:
只有当200处于run模式,才能进行自由口通讯。
处于自由口通讯模式时,不能与编程设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