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FX-GP-WINV330在我的电脑安装后(WINDOWS XP)不能打开文件和新建文件进行编程工作.单在另一台电脑安装后可正常使用,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删除后重装,不行就格式化后重装系统;

网友B:
XP是有这个问题,具体原因没找到,那位知道的说说

刚装的XP时FX-GP-WINV330可用,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只好重装XP,
98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