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机器正在运行中自动停机,重新启动无效  伺服器显示-bb  (型号SGDM-08ADA)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故障.需要怎么处理.另收一台闲置的SGDM-08ADA伺服器 留做备用
请有的留言

网友A:
-bb!
-bb的意思是servo OFF状态

楼主:
是伺服器故障吗 怎么处理???

网友B:
不是故障。如是位置模式,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上位控制器给出的逻辑动作;如是速度模式,要检查要检查你的增益调节的是否合理,显示bb一般是位置误差超出控制器允许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