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如何将原电机的星三角起动改造为变频控制,要求如下:
1、保留原有星三角起动柜,在变频器故障时能投入使用;
2、增加变频控制柜,正常情况下由变频控制;
3、尽量少改动原有控制接线;

大家讨论一下,最通用的接线或改造方式。

网友A:
输出主电路用一个双掷刀开关,转换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主电路用一个双掷刀开关,转换刀开关就可以了。
可行!

网友C:
建议:
 在变频器运行前,首先将电机用交流接触器接成三角形,然后才能运行,为了安全加个延时。

网友D:
可以用接触器啊!

网友C:
如不然怎样实现搂主的要求。

网友E:
家个转换开关,我们这边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