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电机启动不起来..伺服器显示bb      型号SGDM-08ADA
谁知道是什么故障..怎么排除  ..先谢谢了

网友A(2006-10-30):
是没有伺服上,也就是控制器没有对伺服单元进行控制

网友B:
PN50A这个参数改成:8170.就好啦.

网友C:
bb 是IGBT基极封锁命令,也就是控制信号没输入

网友D(2006-12-31):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将伺服ON,伺服ON时显示RUN。
尝试CN1 47脚与40脚之间接24V电源;
或将PN50A参数设为8170;

网友E(2007-02-07):
基极分锁,但可以点动测试

网友F(2013-05-14):
回复 网友E:
我在伺服器上面经常报警 710 有一天报警一次或是2 天3天报警一次,开关机 就好了,机械上面我查不出什么毛病,求指教!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把负载减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