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19):
请教,240X3+95X1的电缆可以带多大负荷?

走地180米长度

网友A:
穿管走线吗,环境温度是多少,如果要埋钢管走线的话,如果你的环境温度大于25那么,就用240成2再乘70%就是它的电流,120的可以配100KW的电动机,如果你的线是用在其他的地方不是电动机也可以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