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问题

楼主(2006-08-19):
我公司为S5PLC,现在有这样两个问题。
  1.CPU模板上有ADF红灯亮,但程序仍可运行。为什么?
  2.如何在线修改程序?
先行谢过!!

网友A:
确实是“ADF”红灯吗?
是什么型号的S5?
要修改程序的有相应的软件Step5或者PG95、PG200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