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请问我想用FX1N-14MR控制2个步进电机,可行吗?
FX1N-14MR的Y0、Y1是可以高速输出吗?
Y0给1号步进电机发脉冲信号,Y2发方向信号;Y1给2号步进电机发脉冲信号,Y3发方向信号。可行吗?方向信号需要使用高速输出吗?

网友A:
不行的,R是继电器的,你要用T的,晶体管的,

网友B:
用继电器输出脉冲,会使继电器加速损坏的

网友C:
看我个性签名里的网站,那里有一个简单的PLC控制步进电机说明

网友D:
是晶体管好像也不行。因为三菱的只有Y0,Y1是100K的肪冲输出。方向你可以用其它的输出点来作!

网友E(2006-10-22):
用FX1N-14MT

网友F:
用FX1N-14MT
控制方式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G:
不可以下载呀

网友H:
高速脉冲只能用MT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