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各位高手:
最近想学欧姆龙的PLC,手头上刚好有个CQM1 CPU11附带两ID212,三个OC221,还有一个G7M21,是公司设备淘汰下来的,我想请问G7M21是个什么东东?做什么用的?我找不到该产品的相关说明。
另外,omron的PLC的端口地址也不好记,不像三菱的X、Y、M或西门子的I、Q、M那么简单明了,omron的全是数字,初学是分不清哪是输入、哪是输出、哪是工作区,欧姆龙不同系列PLC的输入地址、输出地址、工作区各不相同吗?请老大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CQM系列IO原則:
0~15 CH INPUT
100~115 OUPUT
無實體輸出時;可作為為內部計電器使用。

楼主:
谢谢老大,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各位高手:
最近想学欧姆龙的PLC,手头上刚好有个CQM1  CPU21的,不知为什么,外接epson-150k打印机不会打印操作输出,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怎样设置和编程,例如:某一条件执行后,打印输出****年**月**时**分**秒  *******(及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