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不同速控制

楼主(2006-08-20):
要实现同步不同速控制,具体有什么好方式

网友A:
这个你只要用一个总的调整全部变频器,然后每个变频器再单独加一个分调的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方式控制,你的要求很容易实现

网友C:
造纸有车速,按照车速的范围来调整每个传动点的转速,一般都是50HZ的工频转速度,一般要在现场调试在一个速度,之后快了可以微降、慢了可以微升,还有紧纸等,我也是刚踏入造纸行业,请多指教

网友D:
腹膜机上的再么是同速不同步呀???
精诚合作,诚信服务.

网友E:
想了解更多,本人对此类信息不是很了解!!

网友F:
这个系统的主频率给定好象是应该装在卷取部分吧,以后每级通过张力机信号作为变频器
的辅助输入的.

网友G:
象这种简单的调速方式直接用信号给定做连动就好了。一拖八的连动板市面上很多。
如果是对张力要求高的就会加摆臂或张力传感器做闭环控制了。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同一品牌的变频器,根据现场的需要对每台机所要的频率记下来.定好每台机的值.最后将它们并在一起,用同一个可调电阻进行调整.OK!!!

网友I:
你问我啊!QQ360881640

网友I:
考虑用闭环控制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懂一些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象这种简单的调速方式直接用信号给定做连动就好了。一拖八的连动板市面上很多。
如果是对张力要求高的就会加摆臂或张力传感器做闭环控制了。
你好!我厂的设备是表面处理机来的,如果前面拉得多了就会把凹下去的部分也会有
色,所以想用到张力控制器经PLC再到变频器来控制。不知要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K:
每个变频器加一个电位器、细调就可以了。

             以德聚友  以德为荣

网友L:
多台变频器控制,主从之间设置齿轮比,

网友M:
在印刷包装行业里面经常用到,如果精度控制比较严格用伺服,不太严格用变频.模式都是通过编码器来测速度或电位器测出补给量,然后通过PLC里面的计算方法进行调节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象这种简单的调速方式直接用信号给定做连动就好了。一拖八的连动板市面上很多。
 如果是对张力要求高的就会加摆臂或张力传感器做闭环控制了。
你好!我厂的设备是表面处理机来的,如果前面拉得多了就会把凹下去的部分也会有
色,所以想用到张力控制器经PLC再到变频器来控制。不知要怎样才能实现??????

简单的用AD/DA,内部PID计算后经DA去控制PLC,要求高的用PID模块或压力传感器模块。

网友N:
使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C:
通过线速度求转速

网友C:
支流侧的连接如何?当一台电机的转速相对偏小的时候,其会被拖动支流侧电压升高,把支流侧短接到一起,这样效果还是可以吧。当然要注意支流侧通断的控制

网友O(2006-10-17):
个人意见:减速箱+主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