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一间网吧,准备装机180台,加上8台5匹三相空调,主电源应下多少平方的电线,请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算一下电流,乘一下系数不就完了吗!!!!!!!!!!!

网友B:
25平方MM铜线/

网友C:
忘了
什么系数呀,多少呀

网友D:
我估计总功率是85-90KW,应该用25平方毫米的线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
2.2K一下=1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平方毫米         7.5K=2.5平方毫米
10K-15K=4平方毫米          18.5K=6平方毫米
22K=10平方毫米              37K=16平方毫米
45K-55K=25平方毫米          75K=35平方毫米
90K=50平方毫米              110K=75平方毫米

网友E:
能只用一个电源出线吗?空调三相的应该是一个,其他的的应该要另外一个吧???
此外数据不足,不好说用多少的.

网友F:
10平方毫米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