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昨天还可以将数据从f940got-swd-c上传至PC,也可将数据下传至f940got-swd-c,但今天将数据上传或下传时总是出现“接收到非法字符”,所用软件为FX-PCS-DU-WIN-C。

网友A:
是不是字体设成别国的语言了?

楼主:
好了,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B(2007-04-14):
我有一台F940GOTSWD-C只能进入初始画面请各位高手告诉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能不能修?

网友C:
有没有程序啊?连没连PLC?

网友B:
有程序,也有PLC连接.换个新屏一切都正常,但我不知屏坏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