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我现在使用了一台160KW/660V的变频器,拖动125KW电机,负载为柱塞泵保障工作系统压力。

电机工频运行时电流根据负载在额定的40~80%之间波动。

变频运行时,通过闭环控制保持负载的恒压力。加速时间等参数设置正常。

问题是,变频器频率每运行并保持在低频段时,电机电流会高出额定电流的30%~40%左右。求教大虾们变频器压频降下来后如果负载不变时电机电流为什么会过高?

回复为盼。

网友A:
低于工频时,变频器是恒力矩输出.高于工频时,变频器是恒功率输出.
所以,低频时的电流增大是为了满足力矩输出的要求而变大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但我看过一个讲义说恒力矩输出时电流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恒功率输出时电流会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但我看过一个讲义说恒力矩输出时电流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恒功率输出时电流会增大。
理解错误!
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