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各位大哥:我用自制C200HG---PC的通讯电缆与CQM1H-CPU21通讯时用CXP5.0编程软件自动在线下载程序时,一直没有通讯上,然后再接上触摸屏后,原来与PLC连接的OMRON变频器就不能工作(频率显示为0。0)电机不能工作,而未联机以前变频器显示触摸屏上设定的频率20。0左右,请问是否因为我联机而改变了PLC中的设置,或是其他原因,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电缆我以前和C200HG-CPU43通讯多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A:
自动在线不成功应该不会更改到PLC里的设置的。除非在通讯过程中出现了误操作,导致PLC出现未知错误。PLC的ERR灯有点亮吗?如果没有亮说明PLC没有错误。CQM1H是通过SCB41与变频器连接的吗?即使PLC的串口损坏了,也不应该殃及到SCB的通讯呀。

楼主:
PLC的ERR灯没有亮,RUN灯是亮的,是通过SCB41与变频器通讯的,我的想法与你一样,可我就是没找到原因,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