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设计问题

楼主(2006-08-20):
控制柜里一台PLC和两台变频器,变频器为380V供电,PLC的24V电源直接由变频器380V电源的一相和中性线经过220V/24V提供,变频器会否影响PLC的运行?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建议加装..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我单位的恒压供水控制柜有变频器和PLC,还有一个220VAC/24VDC的整流电源,而且靠得很近,一直都很正常。

网友C:
最好能给变频器加上电抗器啊!
如果不想浪费的话,就把变频器接地接好一点也可以

网友D:
只要各电线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E:
没什么事吧,我以前就这样用过,没出什么事啊

网友F:
有可能有干扰,但影响不会太大。